[稳压电源]
32V电源问题

楼主(2012-11-14):
目前要为一产品提供三路供电电源:32V,28V,18V,5A输出(有一个直流电机)。现有两种解决方案:
方案一:直接够买开关电源,用单片机控制供电电压;
方案二:使用DCDC芯片(L4970a)
请大侠指教第一种开关电源多少钱一台;第二种方案是否可行,我看了一些资料,貌似在设计DCDC时有很多要注意点。
=============
还有就是TI的LM25118芯片当输出32V时,它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
以前是通过手动调节电压源的方式改变供电电压的,现在想通过单片机控制供电这种模式改变供电电压,我想到的是实现上述三路电压然后通过单片机控制选通,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
新人,没多少分...请谅解!

网友A:
你的5A是总的输出还是三路都要5A?
现场的电源,估计没有,一般都是定做,不过这个价格估计100+
你可以用L4970自己做个,就是时间和风险很大,价格是便宜的。
至于25118,你仔细看看手册,这个肯定有写的

网友B:
开关电源有便宜有贵的,看你需要哪种了。贵的有100多的。

网友C:
就是TI的LM25118芯片当输出32V时,它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
这和你外挂的MOS有关

网友D:
问题表述不清晰

网友E:
TI的LM25118芯片当输出32V时,它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这是一个升降压器件,还要看你的输入电压。可利用WEBENCH 进行设计

20121114-截图  (20.57 KB )

网友F:
如果是5A电源,如果你以前没设计过开关电源,建议你直接买成品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并非说的那么容易。

楼主:
2# jjjyufan 三路都要输出5A,因为要给一个直流电机供电所以需要电流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路都要输出5A,因为要给一个直流电机供电所以需要电流比较大...

楼主:
4# lyjian 这和你外挂的MOS有关?
==========
请问您以前设计过此类产品吗?以前是通过手动调节电源的方式改变供电电压的,现在想通过单片机控制供电这种模式改变供电电压,我想到的是实现上述三路电压然后通过单片机控制选通,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谢谢!

网友C:
2# jjjyufan  三路都要输出5A,因为要给一个直流电机供电所以需要电流比较大...
引用 楼主:

给一个直流电机供电不需要三路,一路就够了

网友G(点评):
哈!你要改变人家的设计????估计是做调速用的!电路很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