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比较重要也是比较基础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14):
先搞懂原理,再把自己变成电路

楼主:
工作中应该很多疑难杂症吧

网友B:
基本思路:根据现象分析,逐步缩小故障的范围;最后确定故障点,解决。
缩小故障范围的常用方法是替换:模块替换 -> 元件替换。(维修电脑的人都用这办法)

如:板子发热严重 -> 根据温度分布确定发热元件 -> 分析发热可能的原因,然后验证。

网友C:
大多数元件是好的,也分望闻问切, 特别说明问是指了解原理及故障现象,切就是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