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差分线的单端阻抗有意义吗?

楼主(2012-11-14):
例如有个差分对 要求差分阻抗为100Ω 同时单端阻抗为50Ω ,能不能在叠层确定的情况下 通过控制线宽和线距 同时满足差分和单端的阻抗要求呢 ?差分对控制单端阻抗有意义吗?烦请各位大神释疑,谢谢!!!

网友A:
当然有意义,目前IC的输出都是互补信号,单端的阻抗决定了你单根线上看到的电压。

不过你的单端阻抗50和差分100应该不太可能同时做到,如果要求在单端50的情况下并且差分为100,那么这根线的耦合为0,也就失去了差分的意义。
如果要求差分是100,单端阻抗应该是大于50的。

阻抗控制自己先定义好理论上的线宽,然后再告诉PCB fab在实际制作中进行调整。

楼主:
当然有意义,目前IC的输出都是互补信号,单端的阻抗决定了你单根线上看到的电压。

不过你的单端阻抗50和差分100应该不太可能同时做到,如果要求在单端50的情况下并且差分为100,那么这根线的耦合为0,也就失去了差 ...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答复,您说的这个由于单端和差分线是同一种线时,无法同时满足单端50差分100我现在理解了,还想再请教您下差分信号是要优先满足单端阻抗还是差分阻抗呢?(PS:我现在准备布差分信号线,差分阻抗为100Ω(网线的差分信号);这对线要接到两个特性阻抗为50Ω的SMA接头上,如附件所示,那是优先满足50还是100呢?)我自己的理解是要优先满足50,因为这样的话不至于产生阻抗不连续,引起较大的发射,这样理解有不对的地方吗?

网友A:
1再请教您下差分信号是要优先满足单端阻抗还是差分阻抗呢
优先满足差分阻抗,但是耦合程度是你自己决定的。你使用常规的差分对设计时,单端的阻抗和50相差不大。
2这对线要接到两个特性阻抗为50Ω的SMA接头上
任何的线连接到SMA,都会产生反射,主要是由过孔和SMA的PIN引起的,但对于Gagabit的网线来说,问题不大,可以忽略。

楼主:
1再请教您下差分信号是要优先满足单端阻抗还是差分阻抗呢
优先满足差分阻抗,但是耦合程度是你自己决定的。你使用常规的差分对设计时,单端的阻抗和50相差不大。
2这对线要接到两个特性阻抗为50Ω的SMA接头上
任何的 ...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您说的常规的差分对设计是不是指耦合度比较小的差分对呢?顺便再请教您下,图片中是我前面做的一块四层板(当时是做的100M以太网的一个测试夹具)时pcb产家给我的阻抗控制参数,现在要做一块10M以太网的测试夹具,由于想省成本,想改成两层板的,不过两层板做阻抗控制会比较难,您对这方面有了解吗?能否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我说的常规差分对是指在线宽线距合理的情况下。
两层板的阻抗控制没做过,
我所知道的两层板阻抗控制的可能需要的线比较宽,因为H1比四层高很多,不过阻抗不在100对于你10M测试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2019-07-11):
最近学习阻抗,标记一下,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