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怎么在不同文件的模块间传递参数?

楼主(2012-11-14):
verilog,我在一个文件中的一个模块修改一个变量,然后 在另一个文件中的模块使用这个变量,怎么实现?

网友A:
是固定的数值,比方A=1,
然后模块1和模块2全部使用A=1么?

网友B:
是固定的数值,比方A=1,
然后模块1和模块2全部使用A=1么?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例子来说明。

楼主:
3# GoldSunMonkey 多谢猴哥,只是传到子模块来比较,在子模块不做改变,在顶层的话会由CPU修改,我看了一下别人的程序,wire型的变量就可以做比较,这样就行了,另外在问一下猴哥怎么申明全局的reg型的变量!

网友B:
`define表示定义宏。是一个全局变量,可以被多个文件采用,直到运到`undef为止。
例 采用`define定义一个总线宽度为8的总线
'define DATA_BUS 8
     reg ['DATA_BUS-1:0] Data;

楼主:
5# GoldSunMonkey 我这个变量是一直改变的,不能像你那样定义!

网友B:
那你只能自己引端口传递了。我记得无法更改参量。
也可能是我记错了。你自己找找。

网友C:
***********************************************************************************
uart.v

  parameter DATA_BITS    = 8,
  parameter STOP_BITS    = 1,
  parameter PARITY_MODE  = 0

//  ...
引用 网友D:
还没满足别人的需求。

网友D:
沒法了~請他自創一套語言吧;P

知道就講,不知道請別來這~放屁~

楼主:
10# nono2000

网友D:
10# nono2000 你都没听明白别人问题就来瞎说,满口脏话,素质低下,建议你别再论坛混了!
引用 楼主:

我看你连基本的程序都不会写,建议你去玩C++

楼主:
12# nono2000 跟你没有共同话语!

网友C:
大家不要吵架啊

网友B:
别吵架了,大家都是为了学习。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