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触控屏是打ESD,是打接触放电还是空气放电?

楼主(2012-11-14):
最近碰到一问题,手机触控屏朝下的时候,空气放电打正负8KV时,屏幕很容易锁死,屏幕向上+、-8KV都没问题,难道屏幕向下时打静电,ESD从触控屏端串入,不解啊? 另手机触控屏是打ESD,是打接触放电还是空气放电?

网友A(2013-01-11):
对你这个问题来说接触和空气应该没什么区别的吧,空气放电还是要从远端到近端不断进行放电的啊。因为没做过这个产业,所以你最好就是找找相关产品的标准要求来看看,这样比你在这里问要方便点,既能加深印象也能知道了产品的标准 要求。

网友B:
根据标准是应该做空气放电的,设备是非金属部件

网友B:
还是以产品的技术条件或检验细则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