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路请教,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2-11-14):
(无正文)

楼主:
上面的电路不能实现第二条的红灯熄灭。请教各位如何最简单的实现这条。谢谢!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当然无法实现你要的功能,红色LED的管压降低于绿色LED,并联的结果红灯会长亮。
改进方法是用开关切换每路指示,另外LED用在交流回路里要反向并联一个整流二极管,因为LED的反向耐压很低,虽然限流电阻可以保证LED不进入二次击穿区,但仍对LED的寿命不利。

网友B:
K1用常开、常闭的继电器,R3接K1的常闭触点。

网友A:
是否可用继电器楼主并为说明,但道理是一样的,用开关去切换。

网友C:
Red LED串稳压管

网友A:
嗯,串稳压管是个好方法

网友D:
K1, K2之间公共点叫A
2个LED 之间公共点叫B
把AB用导线连起来

然后将LED1接到AC-L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指点, chunyang关于反并二极管的指点非常感谢。我试下楼上各位老师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E:
两个LED各串一个开关吧

网友F:
K1用双开,常闭到LED2

网友G:
不太清楚啊

网友H:
Red LED串稳压管,这个如何工作?

网友I:
细想楼主题目还有点复杂。下图可以实现楼主要求功能:

网友C:
忘了忘了,现在才想起来。。。
如果LZ对LS各位答案均不满意,那一定得去请***帮忙。。。
***对LED指示灯电路相当有心得,定能帮LZ解决问题。。。。

网友J:
14楼,标准啊

楼主:
有些条件未充分说明,用了6楼的方法,4个元件搞定,很稳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