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landC的tdremote工具求助

楼主(2012-11-14):
以前用的486系统,使用tdremote工具可以把Xp下的程序通过串口下载到DOS系统内,现在换成了586了,每次都是传到30多k就卡住了,求助啊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试过传了一个10K左右的文件,很容易就下去了,但是大文件怎么都不行。

网友A:
1.   tdremote 软件问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2. 串口下载线的问题, 可能性有, 但估计问题也不是很大.
3. OS 系统的问题, 可能性比较大. 由于 WINDOWS 系统的实时性不高, 数据传输中, 由于任务切换, 导致中间出现数据短时间的中断. 导致接收端以为是意外中断. 如果有条件, 可以通过调整数据发送缓冲区的大小来改善.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同样的程序down到486系统就可以,down到现在的AMD GX1 64位机就会中断,同样的dos系统。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传文件的速度降下来就可以了。

楼主:
X86现在很冷清啊,连个话题都很少。

网友A:
这样看, 串口下载线的问题和噪声干扰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