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CPLD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刚接触CPLD,在选型的时候芯片的宏单元大小怎样选择。或者说,怎样在未编程下,估算使用的CPLD的宏单元。宏单元大小可通过什么来估算
希望大家能提点建议关于CPLD选型
急求啊!希望大神出现!!!

楼主:
顶一个!!!忘解决。。。

楼主:
大神们,给点建议啊。:(

网友A:
1、如果是没有参考设计,最好将主要的功能用逻辑写出来来评估
2、如果有参考设计,可以参考,以不超过60%的使用率来选型
3、再结合IO的要求选择一个系列,同时考虑到管脚兼容的容量升级

楼主:
为什么我写了一个代码之后,预编译后显示macrocell为0?在实现怎样的功能的时候,会使macrocell增加呢?

网友B:
为什么我写了一个代码之后,预编译后显示macrocell为0?在实现怎样的功能的时候,会使macrocell增加呢?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的东西都被综合掉了。

网友C:
因为你的东西都被综合掉了。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

网友B:
最后有最终结果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