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呀。求解一些问题。。

楼主(2012-11-14):
这张图是27M遥控车发射电路。
我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1)L2、C3是否为LC谐振电路?为什么会对射频功率产生影响呢?这两个参数根据什么来选取其大小呢?
比如说27Mhz(3V)时L2为8.2-9.2μH(而且Q要高才行),C3为101-151p
而27Mhz(9V)时L2却为6.8-5.6μH
而40Mhz时C3为68p,L2为3.9μH
49M0hz时C3为47p,L2为3.3μH
这一些究竟和什么有关呢?怎么计算得到这一些参数?
2)如果想要这个电路能工作,两个三极管应该全部都偏置在放大区,没错吧?
3)L1在三极管集电极位置是否可以认为他代替了RC,要对交流电流的变化转换成电压。那么它的等效电阻又是多大呢?为什么9V或者3V有时却不用去改他,而是照取2.2μH呢?L1这个电感,在我这边常见的有下2.2和5.6μH的。但是我改来改去也没发现什么不妥呀、
4)有没有什么书,里面有这些知识的。麻烦推荐一下、。

楼主:
:handshake求指教

网友A:
L2和C3是天线匹配电路,用于阻抗变换,当然也有频率选择的作用,数值选择跟前级的参数(这个是跟电压变化有关的)、工作频率和天线阻抗均相关,具体计算公式要去查教材。
该电路的两个管子当然是工作在线性区,这个不是开关电路。
L1是给Q1馈电的电感,等效阻抗(注意不是电阻)是电感在工作频率下的特征阻抗,其数值的大小可以在较大区间内选择,因为该电感用于阻绝高频信号对电源回路的泄放,够大就可以了,过大则Q值不好控制并易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听说有一种电路要让三极管工作在非线性区效果才更好。不知是不是这种电路。
对了,chunyang版主啊。,您说的具体计算公式这一些,有没有相关书籍可以推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盼回复~

网友A:
书籍去看大学教材高频电路。
非线性电路不是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春阳,对于L2跟C3,我他是不是LC串联的谐振电路?

网友B:
以后不要这样提问题,像啥?
应该把你的问题有关的关键字提炼到标题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以为是串联谐振呢。话说,这是第几章的内容?》

网友D:
基本模电知识,要靠自己实践去学习这样效果会好点,加油吧!:handshake

网友E:
从RF上来讲,L2和C3应该叫输出端的阻抗匹配电路,随便说一下,比如Q1输出的阻抗是X欧,你的天线是Y欧,一般情况下X不不等于Y的,,呵呵,怎么办呢?就是要在其中间加入L、、C,,,来使其匹配。。为什么要匹配呢,就是为了得到你想要的最大输出功率!!!这样反射功率就变小了,输出功率就大了,这样不是很好吗?板的发热也少了,频偏也变好了,,等等,,这些难道不是你所想要的吗?呵呵,我只是简单说一下。你的振荡频率变化了,你的天线部分的匹配当然要有所变化了,

网友F:
这个电路的特点是容易振荡,但是波形很差,怎么办呢?采取多种滤波措施,L1是高次滤波,L2c3组成串振,保证输出频率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