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改USB通信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各位好!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修改USB通信的数据。
       例如:一个上位机程序和一个USB设备(比如U盘)正常通信,我希望用另一个程序监测并修改某些特定的数据(这个BUSHOUND好像可以做到)。
       原先我用VC的deviceiocontrol函数写过SCSI命令和USB设备通信,但这次是需要监测并修改数据,哪位做过类似的工作或者有思路可以提供下,不胜感激!

网友A:
usb设备是特定的吗
貌似得写个Filter driver

楼主:
是特定的设备。
Filter driver? 能详细一点吗? 谢谢

网友B:
希望用另一个程序监测并修改某些特定的数据?

这是个设备, 还是外挂的软件, 如果是接在接在主机和从机之间的"隔离设备", 就没有问题, 如果是个外挂的软件. 除非能拦截住主机和 usb 之间的控制信号, 仅仅一个监控软件恐怕不行

网友C:
这要弄到驱动程序这一层,替换原有的驱动,先收到再修改再发上来。现在一般人没这功力。

网友A:
在原有设备驱动和App之间增加一级驱动,由这个新增的驱动负责数据的监测和修改,然后将修改后的数据交给App或下层驱动。
学WDK吧。
Windows Driver K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