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C12C5A60S2做的数码相框显示一张BMP图片要多少时间?

楼主(2012-11-14):
我用STC12C5A60S2单片机做的一个BMP的数码相框,可以读写sd卡根目录下的bmp图片,用的晶振是32MHz的,是单片机的SPI接口,不是模拟的!有FAT32文件系统。但是刷屏显示很慢,完全显示一张240X320的图片要十多秒,请问这个速度正常吗?

网友A:
刷新速度受两方面因素影响 。
一方面是LCD的图形RAM的写时间,另外一方面是文件的读时间,各个部分耗时多少你是可以测量的出来的。
显示一张图片永了十几秒是不正常的。
改善方案有:
提高主频
采用总线来操作LCD
对显示数据进行预测,缓存到RAM,这个需要大RAM支持
优化代码
用个高级点的片子

网友B:
直接读的话还需转换,
51的话,估计转换这段最费时间。

网友C:
51的单片机这个速度很正常
你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请80岁的老太太搬水泥

网友D:
可以根据BMP的字节数和SPI的通讯速率大概算下时间。

网友E(2013-11-03):
请问那个SD卡地址设置后,怎么显示的是斑纹,我的SD卡是2G的

网友F:
你用fatfs文件系统可能会快点

网友G:
我做的跑33MHZ,读SD卡显示BMP320*240,大约6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