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脉冲群的问题,请有经验的帮忙看看

楼主(2012-11-14):
现在我的一个单片机做的保护器,电源端加脉冲群,单片机很容易复位,单片机控制的继电器乱跳。500V左右的脉冲群就出现上述现象。我的问题是能不能在不改变单片机系统而只改进开关电源能否提高抗脉冲群的等级?如何做?比如通过改进电源,提高到1000V;我改过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和晶振,没有效果,重新布线又不允许。现在只能改电源。

网友A:
其实, 有条件的话, 是否可以考虑拆开来, 在测试的时候.
用示波器或者其他一些设备, 先测量脉冲群下,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可以看电源和复位等方面的信号波形.
或者用些其他手段来找不稳定因素.
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才好有针对性地改进.

电源确实是很可能不合格, 但就楼主这番话, 其他干扰因素也不能排除.

楼主:
首先,谢谢回复。这是个老产品,同样的电源在新产品上可以到4千伏,在这个产品也就500V,我希望两方面都改进一下,因为老产品不能改PCB最多增加些器件,如电容,TVS类。

网友B:
电源的输出,和PCB的电源输入加共模电感抑制,电源线磁环帮忙。先做测试。如果不能加这些器件,加TVS和电容比较难,他们解决差模的干扰。共模较差。

网友C:
楼主可尝试一下方法:
1、电源输入端滤波电路构成,调整Y电容相对共模电容的位置和Y电容对数;
2、电源变压器主/次绕组间是否有加的电容,如加请在EMI相关测试需许可条件下去除或改小电容容值,已减小人为加载电源变压器上的分布电容;
3、电源变压器不同绕组大地耦合电容值,建议过了输入滤波路后就不要加电容与大地耦合,没多大用;
4、确认变压器不同绕组输出电源间电容耦合是否存在,有点话请去除

网友D:
单片机的电源管脚要做到有效退藕,要靠近管脚来放置,再就是看干扰是不是在晶振上引起的,可衰减下晶振的幅度,在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另外就是在电源上和地线上串磁珠隔离一下。

网友E:
个人感觉其实复位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你的电源上,可以发一个你的电源的电路图看看,开关电源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要不你使用线性电源做个试验,500V的脉冲群肯定没有问题,我们一般都是打2000v

网友F:
可以采用隔离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G(2012-12-16):
电源加电源滤波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热情参与,我也试验了好多办法,同样的开关电源在其它产品上可以过几千伏;首先肯定这个控制板肯定也有问题,两种解决途经,开关电源很牛或找到PCB上的故障点,而且不能重做PCB.我现在想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检测到故障(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