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读卡器主控芯片求助

楼主(2012-11-14):
各位高手,我需要设计一款USB接口的CF卡读卡器,要求满足-40℃温度能工作,我最初选择安国的au6368,后仔细看温度范围是0℃-70℃。请高手们推荐一款CF卡读卡器主控芯片,低温能在-40℃温度工作。
谢谢!

网友A:
考虑加热,读卡可以支持,也得需要卡。

网友B(2013-09-15):
推荐用笙泉的MG84G564 适用温度是:-40度—85度的
64Kflash 5Kram 带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