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PB3引脚作为GPIO后,只能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2-11-14):
打开AFIO时钟,然后使用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 ENABLE),只使用sw接口,
PB4可以正常输出高低电平,在引脚上可以测得电压。
但PB3只能观察到它的ODR寄存器有变化,但是引脚上一直是低电平。有遇到此问题的大侠吗?
我将程序下载到正常的3块板子,还是同样的问题,请指教下,谢谢了!

楼主:
有知道的大侠吗?

网友A:
估计是 PB3 的 IO 口的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