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HS4521差动放大器二个增益电阻如何调整呢?

楼主(2012-11-15):
THS4521是差动放大器,有二个增益调整电阻,那么在实际使用时,如何同步调整这二个增益电阻呢
??应该有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吧

        请教大家了,表示谢意。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双联电位器

楼主:
这个方案我也想过,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案了吗??

网友B:
电位器实际上就是可变电阻器,它在电路中的作用是获得与输入电压(外加电压)成一定关系得输出电压,因此称之为电位器。双联电位器其实就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电位器的组合,在电路中可以调节两个不同的工作点电压或信号强度,例如:双声道音频放大电路中的音量调节电位器就是双联电位器,可以同时分别调节两个声道的音量。

网友B:
补充一点知识点   个人在这一块还有欠缺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电位器是一种可调的电子元件。它是由一个电阻体和一个转动或滑动系统组成。当电阻体的两个固定触点之间外加一个电压时,通过转动或滑动系统改变动角点在电阻体上的位置,在动触点与任何一个固定触点之间便可以得到一个与动触点位置成一定关系的电压。

网友B:
电位器大多用作分压器,这时电位器是一个四端元件。
  电位器作为变阻器使用时,是一个"两端元件",在使用中,电位器整个行程范围可以得到一个平滑地连续变化的阻值。

  电位器的主要参数
  表征电位器性能的参数很多,例如标称阻值、额定功率、电阻温度系数、电阻规律、绝缘电阻、耐磨寿命、平滑性、零位电阻、起动力矩、使用条件等。
阻值变化规律
  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用途,电位器电阻变化规律也不相同。常用的电位器的电阻值变化规律有三种:直线式、对数式、反转对数式。

网友B:
直线规律
  直线式电位器其阻值变化与转角成直线关系。即电阻体上导电物质的分布是均匀的,所以单位长变的阻值相等,每单位面积所允许承受的功率也大致相等。

  平滑性
  平滑性也称连续性,是用来描述电位器动接点以规定的速度在电阻体两端间旋转或滑动时,电位器输出端电阻值变化的不规则突跳。

  零位电阻
  零位电阻是指电位器动接点处于电阻体始(或末)端时,动接点与电阻体始(或末)端之间的电阻值。其数值与电位器的结构、阻体的阻值、材料等因素有关。

  耐磨寿命
  耐磨寿命是指电位器在规定试验条件下,其性能下降到某一程度之前,动接点运动总次数(有止档电位器,往返为一次;无止档电位器,电刷由始羰到末端为一次。)
  耐磨寿命和电位器的结构、材料、制作工艺等因素有关。通常电位器可以耐磨数万次。

网友B:
金属玻璃釉电位器
  金属玻璃釉电位器又称金属陶瓷电位器。它的膜厚为0.1~0.25mm,所以又可称为厚膜玻璃釉电位器。这种电位器的制造工艺与金属玻璃釉电阻器相似,即用丝网印刷的方法,将玻璃釉浆料印在陶瓷基体上,再在700~800℃温度下烧结而成。当然也还要求电刷与电阻体表面的接触电阻要小。
  其主要特点:耐温性能好,满负荷温度可达到+85℃;电阻温度系数小,因为它不含有机物质,故耐湿性能好;又因玻璃釉很坚硬,故其耐磨性能比合成膜好,只要接触刷材料配得合适,其寿命可远高于前几种电位器。同时其可靠性较高。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很小,所以适用射频范围工作。
  它的阻值范围很宽,一般可以为几十Ω~几十MΩ。因此它除了可以制造一般用途的产品,还特别适宜高阻和高压电位器。

网友B:
我对电位器本身很熟悉  双联的   没有用过   有点不熟悉   所以补充了些技术**   希望对大家有用   呵呵

网友C:
双联的电位器用过。真心不好用。误差好大啊。两边的电阻值不相等。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大师的回应 !!
    如果用二个单独的电位器调整,应该有一个规则吧 ??
  例如:先确定一端,再调整另一端的增益,应该有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吧 !!
  否则,别人用这个器件是怎么调试的呢 ?? 既然美国人能发明这个器件,就应该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调试规则。

      愿意和大家继续探讨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