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压力传感器与压力校正

楼主(2012-11-15):
推荐一款气体压力传感器,精度要求一般,非精密的!
气体压力校正是如何做?为什么要做气体压力校正?

网友A:
http://cn.bing.com/images/search?q=%e6%b0%94%e4%bd%93%e5%8e%8b%e5%8a%9b%e6%a0%a1%e6%ad%a3&FORM=HDRSC2

网友B:
贵点的  MPX4115a 以及同系列产品
便宜的  BMP085  BMP180

一般 传感器输出的值 是在某一特定种环境下得到的,当环境变换时 如温度 压力 湿度 等变换,输出值便偏离真实值,此时就需要修正,压力传感器一般只做温度修正
BMP 系列的好像内置温度测量

楼主:
BMP085这种量程是一个大气压左右,有没有量程大一点,2到3个大气压

网友B:
MPX2200  MPX4200  200k
MPX4250                   250k

楼主:
有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