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问题

楼主(2012-11-15):
PIC18F4523可以同时输出4路独立的PWM信号(4个PWM无关联)吗?请给出具体的实现方式,谢谢!

楼主:
没分可给,就没人回答,还是高手们不知道,等了1周了。自己顶一次。

网友A(2012-12-30):
个人理解:PWM模块共用一个TMR2来设置PWM周期,这四个PWM的周期是一样的,只是可以通过CCPRx来调节每路PWM的占空比。相位好像也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2013-10-29):
那这样是不是PIC所说的四路PWM输出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楼主:
只是可以通过CCPRx来调节每路PWM的占空比。?几位的PW?具体在PIC里设置那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