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个红外收发电路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2-11-15):
最近碰到了个难缠的问题,有一块红外收发板子,电路图见下,用串口收发数据时,每次串口都先接收到自己发送的编码,然后接收受控端发送的编码。
我试过把发送二极管整个遮起来,也没有用;把它卸掉,用导线将两脚短路,问题依然出现。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多谢多谢。

楼主:
没人帮帮忙么?
顶上去,继续求答案

网友A:
RXD加个10k上拉看看。

网友B:
把它卸掉,用导线将两脚短路,问题依然出现。

这说明收到的自己的信号, 是通过电路耦合的, 不是信号上接受回来的.
先检查串口连接到数据发送的整个电路吧
最好能够借助示波器来查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定是U1_R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