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586某些元器件的用途和取值

楼主(2012-11-15):
(无正文)

网友A:
Rc 和Cc应该是用于设置误差放大器的精度的, 至于电感电容的选择规格书里有,自己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B:
RC和CC是用于环路补偿的,主要是添加零极点。
并不图上所翻译的“比较”功能,建议下载英文版的DATASHEET来看
http://www.ti.com/product/lm2586

网友C:
LZ仔细多看几遍这颗IC的datasheet就知道了

楼主:
公式里面的那个Vsat 不明白是什么,怎么取值,求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D:
下面不是有注释么?Vsat是开关管的饱和电压,可以从特性曲线中查到的。

网友E:
圈圈好久貌似没见。

RC是为了环路稳定性的。

楼主:
上午看了下datasheet,如果输入12V,输出36V,电流1A,我的理解是Vsat取0.2,Dmax取90%,那么
L={2.92*(12-0.2)*(2*90%-1)}/(1-90%)=2.92*11.8*0.8/0.1=275uH
请问这么算对不对啊?

楼主:
还有,Rc和Cc的取值方法,我找了几次都没找到,哪位高手能告知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