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DA输出接耳机为什么正电压被削波

楼主(2012-11-15):
电流型DAC输出经过I/V变换后输出单端-5V--+5V模拟信号,然后通过低通滤波器做了平滑处理。DAC输出和滤波输出都正常。昨天想接个耳机听效果,效果也好的,但接上耳机后我测量滤波输出:输入时正弦信号,不接耳机时是很平滑的正弦,但接上耳机后测滤波输出变成信号正电压部分几乎都被削掉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正常吗?声音倒是有的也没什么异常.

楼主:
会不会是耳机只接收0以上的电压,由于-5V --+5V的信号经过滤波器时时负反馈,所以原来应该0以下的被削变成0以上的了,时这样吗?别的我想不出来了。请教大家!

网友A:
把你的原理图和波形贴上来看看。±5V的信号接到普通耳机可有点大哟,1Vpp就差不多了。

楼主:
是有点大,我输出峰峰值10V的时候,第一次把-5V供电的一个电感烧了,后来我发现这个DC-DC电感的瞬时电流要大到200ma,而我用的电感150MA,所以当接耳机负载时,特别当输出信号VPP稍大时就容易烧电感。后来我乖乖的把信号输出控制在1VPPy以下还比较稳定。有几个疑问:
    1  信号输出范围大时,为什么烧DC-DC的电感而不是耳机?
    2  为什么“±5V的信号接到普通耳机可有点大哟”? 耳机对输入信号范围有要求吗?我测了下是16欧的耳机

楼主:
这个是我用的 AD5547,不过我的电压参考是5V的所以输出电压范围是-5v--+5V
DAC的输出我直接接了低通滤波器MAX274.原理如下:

我在MAX274的24脚输出测量结果:
1  不接耳机时,输出完全正常。
2  MAX274的24脚直接接耳机的某个声道,输出信号是双极输出(以0为基准,输出信号有正有负)无论信号范围多大(比如2v vpp 3vpp 1v vpp),测量24脚输出时0以上的部分几乎被削为0V,0以下却正常。请问为什么?

网友B:
你的耳机属于低阻负载,如果直接接在274的输出端会因为274的输出驱动能力不够而导致波形失真。建议在274后面接一个跟随器后再接耳机。

楼主:
274的驱动能力不够时如何得知的?我看资料确实没有找到诸如“输出电流”等指标。
接个跟随器后驱动能力大概多少?几十ma?
请指教.谢谢 !

网友C:
还是用耳机驱动芯片吧,比如SGM4918,可以直接接到ADC输出那里,噪声小,低频响应更好

网友B:
接个跟随器驱动能力可以有几百mA,具体指标还得看具体用的芯片。你可以用NE5532试试。

楼主:
疑问:
1 MAX274驱动能力怎么计算,手册没有诸如"输出电流"等指标。
2 用运放跟随后驱动能力就增大了吗?我理解阻抗小应该比较容易驱动。是这样吗?

楼主:
to yanwen217:
我看了SGM4918的资料,有个疑问:SGM4918输出功率80MV,普通耳机比如MP3等功率范围大概是什么量级?
SGM4918是单电源工作的,我的输入信号是双极性的,这不冲突吗?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原因我已经找到下面告诉大家:
   我找了个可调音量的耳机(电阻范围540-44欧姆),当音量最大时DAC输出就有畸变,逐渐调小音量发现这个过程中畸变逐渐消失,可能是当负载电阻较小时,要求的电流大,MAX274的驱动能力无法满足,导致输出输出波形畸变。当负载电阻大到一定程度后,畸变自然消失。有时间我会用一个运放做个试验看下波形的情况。
谢谢:computer00,bdkonly,yanwen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