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WRA0512使用方法

楼主(2012-11-15):
想利用WRA0512输出的正负12V电压给电路的集成运放供电,现在有个小问题想请教各位:金升阳WRA0512输入端的GND能和输出端的0V接在一起吗?这样做肯定会使得模块的隔离效果消失,但这么用应该可行吧?

网友A(2013-03-04):
我也这样用过,还没有出现问题,隔离效果肯定是消失了
不过建议你没有特殊原因最好不要这样这样用,有点浪费了

网友B:
只好这么用,要不怎么接!话说也没有公地的DC-DC,想省事就这么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