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少数板子到达电压稳定状态慢

楼主(2012-11-15):
用pt1301把电池升压到5v,但是有百分之3的板子,到达稳定电压很慢,需要好几秒钟才行,其他的板子几乎是上电就到稳定状态.更换pt1301无效.图纸如下,帮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稳定慢的板子,上电的时候,用示波器挂一下CE脚电压波形
检查R40和C4

网友B:
既然是有问题的板子与正常板子相差很大,通用的方法是对照检查两种板子上的元器件,看是否某元件数值差别很大。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必然是元件参数的问题,重点检查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的参数。

网友D:
搜到的关于1301的经验,供参考
第一,在datasheet中输出处的1uF退耦电容 ,必须安装,不能省略, 而且要靠近1301引脚。而且必须是1u,不能是3.3或4.7,否则极不稳定,经常停振。这个真变态,折磨死人,通过无数次实验得出的结论。
第二,sot6脚PT1301,第5脚的LX集成块内部设计应该有严重问题,这个厂家真有病,静态下这个引脚会吸收15毫安电流。正常情况下,1301静态应该是50uA电流,这样静态功耗大了几千倍!而且还会造成不稳定。设计使用时这个5脚必须悬空不能按厂家datasheet电路图使用!这个更折磨人,我的移动电源是没有电源开关的,不允许15毫安静态功耗。我差点以为集成块都是不能用的,把东西砸了。
第三,锂电池必须加保护板!非常严重!1301不稳定,会有停振可能。特别是sot6封装的需要加MOS,由于设计错误,在停振时,MOS管G极电压不会被拉低,MOS呈持续导通,相当于短路,大功率MOS可以通过4安以上电流不会烧毁,这时候,烧毁的应该是电路了,如果不幸烧毁的不是电路,那就轮到电池发热爆炸了!非常危险!这个亲自遇过!几秒钟内导线冒烟,发出煳味!
总之,PT1301不是一个成熟的产品,玩家最好不要使用,特别是要求大电流情况下更不要使用,宁可去选择Ti或者maxim的产品,省心还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