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个反馈电路的详细解释

楼主(2012-11-15):
L3是一个互感器,LM393是双电压比较强器,求详细解释,各个元器件的功能

楼主:
求大神帮助,BJ是接到CPU 上的

网友A:
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B:
互感器次级线圈上的电流通过R13变为电压信号,在经过二极管和电容的整流滤波变为直流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与电位器的电压进行比较,大于电位器电压的话,U5A输出高电平,反之低电平。U5B看不粗什么用的

网友C:
接楼上:
整流滤波后还有会纹波,当U5A的两输入端电压接近时,输出会振荡,故用C15+R015做滤波,U5B做二次整型。
可能的改进:U5B加上正反馈,做一个斯密特回差,应该就能避免振荡

网友D:
:sleepy:C15是滤波电容,R015是上拉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