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怎么打不开,有人帮看下嘛

楼主(2012-11-15):
我用AD6,PROTEL DXP,PADS2007怎么都打不开,在好几台电脑上试了都打不开。是不是文件坏了,还是软件用的不对。各位能帮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A:
用pads 9.3 打开

网友A:
正好有空,帮你转好的 一个99 一个通用asc格式

楼主:
用pads 9.3 打开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

网友B(2013-07-06):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空,帮你转好的 一个99 一个通用asc格式

ASC格式用什么打开??如这个文件BK-12-A1-L1.pcb用什么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SC格式用什么打开??如这个文件BK-12-A1-L1.pcb用什么打开

ASC 是PADS格式的,用PADS导入 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