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11-15):
单片机控制 继电器
电路图如下

单片机上电后 继电器是闭合了, 控制 闭合 断开也没问题.

问题如下: 当我断开继电器后, 如果马上断电, 然后上电, 再切换继电器的状态

就无法控制了,  而上电 等几秒钟之后 再控制却可以,

请问这几秒钟不受控时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大家了...多谢

网友A:
有可能是单片机未复位。

网友B:
程序问题吧。

楼主:
有可能是单片机未复位。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单片机 复位时间都是ms 的吧

我这个情况 会不会跟 上拉电阻有原因呢

网友C:
继电器加个续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D:
继电器两端须并联保护二极管,正极接三极管C极,负极接3.3V.

网友E:
还是觉得是程序问题,为了保护三极管不被击穿,加保护二极管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F:
继电器的线圈加电瞬间的自感造成的吧!继电器的线圈俩段少一个泄放二极管。

网友G:
可能是MCU没有复位,也可能是干扰导致MCU程序跑飞。
MCU复位电路的动作需要电压下降到足够程度,否则不会动作,这需要时间,mS级是不够的,而且MCU有复位时序要求(一般是复位信号要有若干个时钟周期),否则MCU很可能无**常工作。
如果继电器带载较重,那么触点就会打火,火花会释放广谱电磁波而成为干扰源,系统抗扰能力不足就可能出问题。
加续流二极管不能降低干扰,只是为了保护驱动三极管。

网友H:
如同9楼所说:应该是继电器线圈在开合之间造成的干扰导致MCU不能正常复位;一般的做法,可以用三极管或者ULN2803等电子式继电器来替代这种线圈式继电器;如果,非要用,建议:加泄放二极管及电容,滤除干扰;或者用两个电源,即MCU用一个电源,控制电路包含继电器用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