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的原理及相关资料求助的啊

楼主(2012-11-15):
我最近想研究关于液晶屏,想做一个液晶屏显示的小产品,想手表现实的那种,谁有资料的可以给我提供些资料的,谢谢!

楼主:
我查了下百度百科的,搜了下原理资料,还是没有实际的去用,不大理解的啊。。
液晶屏是以液晶材料为基本组件,在两块平行板之间填充液晶材料,通过电压来改变液晶材料内部分子的排在列状况,以达到遮光和透光的目的来显示深浅不一,错落有致的图象,而且只要在两块平板间再加上三元色的滤光层,就可实现显示彩色图象。液晶屏功耗很低,因此倍受工程师青睐,适用于使用电池的电子设备。

网友A:
你是要做TFT的吗?

网友B:
你想自己生产液晶玻璃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公司做一块玻璃出来,要几十人工作十几天才能做出来的。
而且对生产设备也有很高的要求
像手表显示的那种我们也有做过,一块钱左右就有了。

网友C:
是LCD还是TFT,原理类的资料有很多,用的话要根据不同厂家写不同的驱动

网友D:
你可以先选择好液晶屏,然后可以直接向厂家要点相关资料

网友E:
建议还是先选择一个合适的液晶屏,之后结合资料用起来,最后再考虑楼主所说问题哈:handshake

网友F:
做这手表那样的屏的话,会很复杂的

楼主(2012-12-20):
这个我再想想办法的,查找下这方面的资料的了,我结贴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