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白屏

楼主(2012-11-15):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触摸屏白屏的问题。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我用的是ARM9开发板(友善之臂micro2440)。带的是7寸的电阻屏。用开发板自带的电源适配器(5V、2A)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不会出现白屏。
(2)使用我们自己买的锂电池组,以前用是正常的,最近常常会出现白屏。
(3)换了一块锂电池组还是一样的情况。
(4)在线测试了一下电流和电压,白屏的时候测到的开发板的电流为0.80~0.90A,不白屏的时候测试到电流大于1A。
(5)从锂电池组(12V,4400mAh)到开发板的电源线之间还有一个12V转5V、3A小的电源转换器。
(6)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有时用几次之后,又不白屏了,自己变好了。

网友A:
查软件是否死机?
示波器看白屏时候数据口波形

网友B:
既然用原配的电源正常,用自己配的电池组加降压电路不正常,那就是说明你的你自己的供电部分不行,估计电流较大时(超过1A),输出不稳定造成的。
原配电源2A,说明峰值不会达到2A,1.5A还是有可能的,这个一般的万用表测不出来。

楼主:
2# jjjyufan 个人觉得不是软件的问题。尽管是白屏,但是在超级终端下观察,触摸屏上点击还是有反应的。而且反应和正常运行程序是一样。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3# zhaoyu2005 那应该如何解决呢?从哪里入手呢?谢谢!

网友A:
使用环境呢?低温高温以及静电容易白屏 另外数据口是否有加EMC器件?
还要看看电源纹波,以及电流,
你之前说的电流情况不明显,

网友B:
既然是电源的问题,那就对比测试了。
多换几个质量好的电源,如果都没问题,那就可以确认你自己弄得电池+降压部分性能不行,看是电池的问题还是降压部分的问题(还得注意线的质量,虽然这个几率比较小),这个应该比较好测出来来吧

网友C:
如果白屏的时候电流大大增加说明有器件锁死了或哪里出现了近似短路的问题,可以在白屏时用检查发热的办法来确定问题元件。

楼主:
8# chunyang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已经重新编辑了。白屏的时候是小于1A的,不白屏的时候是大于1A的。谢谢春阳前辈的指点~~~~

网友D:
可能原因:

1. 可能是程序跑飞,而中断功能正常(触摸屏上点击反应正常)

2. 控制屏显示的通讯口进入死循环退不出,屏无法刷新数据,白屏。

3. 使用自备电源,峰值供电电流太小,引起屏低压失控,屏死机白屏。

楼主:
10# Cortex-M0 那如果是电源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D:
很简单,这还用问?

当然是加大电源功率,提升最大输出电流~~~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