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spartan6 MCB读写DDR2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2-11-15):
在进行MCB读写DDR2仿真时,calib_done一直为低电平。调试:对自己写的读写控制模块进行仿真时,calib_done一直为低电平。看了波形,感觉像是MCB里的infrastructure模块的PLL_ADV产生时钟没有振起来。我用IP core生成该MCB的user_design里头的sim.do文件仿真,功能正确。这说明MCB模块里头文件应该没问题吧。也就是问题可能出现在我的读写控制模块,或者testbench?但是下载到板子读写(固定数据写入读出)能够实现,就不知道数据是否完全正确。望大牛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附上:testbench
`timescale 1ps/1ps
module tb_sdram;
   parameter DEBUG_EN                = 0;
   localparam DBG_WR_STS_WIDTH       = 32;
   localparam DBG_RD_STS_WIDTH       = 32;
   localparam C3_P0_PORT_MODE             =  "BI_MODE";
   localparam C3_P1_PORT_MODE             =  "NONE";
   localparam C3_P2_PORT_MODE             =  "NONE";
   localparam C3_P3_PORT_MODE             =  "NONE";
   localparam C3_P4_PORT_MODE             =  "NONE";
   localparam C3_P5_PORT_MODE             =  "NONE";
   localparam C3_PORT_ENABLE              = 6'b000001;
   localparam C3_PORT_CONFIG             =  "B32_B32_R32_R32_R32_R32";
   parameter C3_MEMCLK_PERIOD     = 3200;
   parameter C3_RST_ACT_LOW        = 0;
   parameter C3_INPUT_CLK_TYPE     = "SINGLE_ENDED";
   parameter C3_NUM_DQ_PINS        = 16;
   parameter C3_MEM_ADDR_WIDTH     = 13;
   parameter C3_MEM_BANKADDR_WIDTH = 3;
   parameter C3_MEM_ADDR_ORDER     = "ROW_BANK_COLUMN";
   parameter C3_P0_MASK_SIZE       = 4;
   parameter C3_P0_DATA_PORT_SIZE  = 32;
   parameter C3_P1_MASK_SIZE       = 4;
   parameter C3_P1_DATA_PORT_SIZE  = 32;
   parameter C3_MEM_BURST_LEN   = 4;
   parameter C3_MEM_NUM_COL_BITS   = 10;
   parameter C3_CALIB_SOFT_IP      = "TRUE";
   parameter C3_SIMULATION      = "TRUE";
   //parameter C3_HW_TESTING      = "FALSE"; // Inputs
reg c3_sys_clk;
wire c3_sys_rst_i; // Outputs
wire [12:0] mcb3_dram_a;
wire [2:0] mcb3_dram_ba;
wire mcb3_dram_ras_n;
wire mcb3_dram_cas_n;
wire mcb3_dram_we_n;
wire mcb3_dram_odt;
wire mcb3_dram_cke;
wire mcb3_dram_dm;
wire mcb3_dram_udm;
wire mcb3_dram_ck;
wire mcb3_dram_ck_n; // Bidirs
wire [15:0] mcb3_dram_dq;
wire mcb3_dram_udqs;
wire mcb3_dram_udqs_n;
wire mcb3_rzq;
wire mcb3_zio;
wire mcb3_dram_dqs;
wire mcb3_dram_dqs_n; wire calib_done;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atlys_mcb_demo #(.C3_P0_MASK_SIZE       (C3_P0_MASK_SIZE      ),
.C3_P0_DATA_PORT_SIZE  (C3_P0_DATA_PORT_SIZE ),
.C3_P1_MASK_SIZE       (C3_P1_MASK_SIZE      ),
.C3_P1_DATA_PORT_SIZE  (C3_P1_DATA_PORT_SIZE ),
.C3_MEMCLK_PERIOD      (C3_MEMCLK_PERIOD),
.C3_RST_ACT_LOW        (C3_RST_ACT_LOW),
.C3_INPUT_CLK_TYPE     (C3_INPUT_CLK_TYPE),
.DEBUG_EN              (DEBUG_EN),.C3_MEM_ADDR_ORDER     (C3_MEM_ADDR_ORDER    ),
.C3_NUM_DQ_PINS        (C3_NUM_DQ_PINS       ),
.C3_MEM_ADDR_WIDTH     (C3_MEM_ADDR_WIDTH    ),
.C3_MEM_BANKADDR_WIDTH (C3_MEM_BANKADDR_WIDTH),//.C3_HW_TESTING         (C3_HW_TESTING),
.C3_SIMULATION         (C3_SIMULATION),
.C3_CALIB_SOFT_IP      (C3_CALIB_SOFT_IP )
)
uut (
  .mcb3_dram_dq(mcb3_dram_dq),
  .mcb3_dram_a(mcb3_dram_a),
  .mcb3_dram_ba(mcb3_dram_ba),
  .calib_done(calib_done),
  .mcb3_dram_ras_n(mcb3_dram_ras_n),
  .mcb3_dram_cas_n(mcb3_dram_cas_n),
  .mcb3_dram_we_n(mcb3_dram_we_n),
  .mcb3_dram_odt(mcb3_dram_odt),
  .mcb3_dram_cke(mcb3_dram_cke),
  .mcb3_dram_dm(mcb3_dram_dm),
  .mcb3_dram_udqs(mcb3_dram_udqs),
  .mcb3_dram_udqs_n(mcb3_dram_udqs_n),
  .mcb3_rzq(mcb3_rzq),
  .mcb3_zio(mcb3_zio),
  .mcb3_dram_udm(mcb3_dram_udm),
  .c3_sys_clk(c3_sys_clk),
  .c3_sys_rst_i(c3_sys_rst_i),
  .mcb3_dram_dqs(mcb3_dram_dqs),
  .mcb3_dram_dqs_n(mcb3_dram_dqs_n),
  .mcb3_dram_ck(mcb3_dram_ck),
  .mcb3_dram_ck_n(mcb3_dram_ck_n)
);
    generate
      if(C3_NUM_DQ_PINS == 16) begin : MEM_INST3
     ddr2_model_c3 u_mem_c3(
        .ck         (mcb3_dram_ck),
        .ck_n       (mcb3_dram_ck_n),
        .cke        (mcb3_dram_cke),
        .cs_n       (1'b0),
        .ras_n      (mcb3_dram_ras_n),
        .cas_n      (mcb3_dram_cas_n),
        .we_n       (mcb3_dram_we_n),
        .dm_rdqs    ({mcb3_dram_udm,mcb3_dram_dm}),
        .ba         (mcb3_dram_ba),
        .addr       (mcb3_dram_a),
        .dq         (mcb3_dram_dq),
        .dqs        ({mcb3_dram_udqs,mcb3_dram_dqs}),
        .dqs_n      ({mcb3_dram_udqs_n,mcb3_dram_dqs_n}),
        .rdqs_n     (),
        .odt        (mcb3_dram_odt)
      );
      end else begin
     ddr2_model_c3 u_mem_c3(
        .ck         (mcb3_dram_ck),
        .ck_n       (mcb3_dram_ck_n),
        .cke        (mcb3_dram_cke),
        .cs_n       (1'b0),
        .ras_n      (mcb3_dram_ras_n),
        .cas_n      (mcb3_dram_cas_n),
        .we_n       (mcb3_dram_we_n),
        .dm_rdqs    (mcb3_dram_dm),
        .ba         (mcb3_dram_ba),
        .addr       (mcb3_dram_a),
        .dq         (mcb3_dram_dq),
        .dqs        (mcb3_dram_dqs),
        .dqs_n      (mcb3_dram_dqs_n),
        .rdqs_n     (),
        .odt        (mcb3_dram_odt)
      );
     end
   endgenerate
PULLDOWN zio_pulldown3 (.O(mcb3_rzq));
PULLDOWN rzq_pulldown3 (.O(mcb3_zio));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3_sys_clk = 0;
end

reg c3_sys_rst;
initial begin
      c3_sys_rst = 1'b0;
      #20000;
      c3_sys_rst = 1'b1;
   end
assign c3_sys_rst_i = C3_RST_ACT_LOW ? c3_sys_rst : ~c3_sys_rst;

always #5 c3_sys_clk = !c3_sys_clk;// ========================================================================== //
// Reporting the test case status
// ========================================================================== //
   initial
   begin : Logging
      fork
         begin : calibration_done
            wait (calib_done);
            $display("Calibration Done");
            #50000000;
            $display("TEST DONE");
            disable calib_not_done;
     $finish;
         end

         begin : calib_not_done
            #200000000;
            if (!calib_done) begin
               $display("TEST FAILED: INITIALIZATION DID NOT COMPLETE");
            end
            disable calibration_done;
     $finish;
         end
      join
   end      endmodule

楼主:
顶起呀~~~请教猴哥这个问题有遇到过么

网友A:
用chipscope抓信号和你仿真的结果比较。

楼主:
谢谢猴哥指点。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由于testbench里面的timescale定义有问题,大概是由于project里调用xilinx的PLL有频率限制的原因吧。

还想请教下猴哥,用chipscope时,为什么有些信号没办法抓出来呢?我开始也想用chipscope的,可是有的project里头能把信号拉出来,有的却不行,很是疑惑啊。

3# GoldSunMonkey

网友A:
因为你的一些信号被综合器综合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有什么办法把这些信号抓出来吗?

网友A:
用加IP核的形式。

楼主:
我查了下把Keep Hierarchy 设置成 soft,信号就会按hierarchy列出来了。

还想请问猴哥,ddr MCB控制时,各个端口的CMD信号之前是不是会有影响,也就是说一个时间ddr只能响应一个端口上的command?
7# GoldSunMonkey

网友A:
那肯定的,他是PIPELINE的形式

网友B(2013-09-29):
xilinx的软件有很大问题,有时并不是你的错,而是它的软件在不支持某种写法。。。所以你尽量把各种情况试一下。
MCB复位后就会开始校验,如果你的复位没有问题,那么就可能是的代码问题了。
还有,兄弟,你还没上板,一切都是仿真,不会存在什么“晶振没有振起来”的说法。。。只要你的testbench里的时钟给到PLL上了,都会有时钟信号。
我当时做的时候,将mcb的例化到我的读写模块里,还是不能工作,连仿真都不行,后来把sim_top_tb这个文件修改,作为顶层文件,将自己读写MCB的部分加到sim_top_tb里,才可以了,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做的,xilinx的ise确实毛病太多。。。尽量修改它官方的代码。

网友C:
altera 的DDR2核全综合时说是生成时序网表受限是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