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

楼主(2012-11-15):
MC34063做BUCK降压,输出连接电感端无输出?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电路焊错?虚焊?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上的R6和C1在PCB上也是连着的。现在就是34063一上电就很烫。输出连接电感端无输出。定时电容端有零点几的电压。id=394543]2# 不亦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我把电感和D6全部断掉,正常的话,SE端也会有脉动的电压?

网友B:
5楼:
34063不是PWM控制,电感和D6断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

网友B:
R6左端在图中仅与C1联接,实际是否如此?这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必须加上电感,SE才会有输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pcb上是连着的!

网友A:
本来我是想回可以看到震荡波形的,还没有来得及回复,看到老爷子说不能,就没有敢回:lol
回复 网友B:
但是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没有输出,就搭了个最小电路,实际测试,无电感、二极管,2脚是有脉冲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试的不加电感和二极管什么的,34063发射极SE有输出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还发热的厉害。我不明白这个热是什么造成的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您,我刚接上了也没有输出,发热的厉害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前端家的24V交流电.

网友B:
10楼:
我说错了。
我的意思是+12V端断掉电感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C:
R6应该跟D5,C1连着的吧??如果不是,就不对。
我也有个关于MC34063的问题,通电后,输出端由12v慢慢的降,最后烧掉了。太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那下降还是好的。。总比我这什么都没有强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做12V,定时电容用多大的?

网友D:
这是34063中很典型的一个电路,按这个电路图检查PCB两次以上,没问题换个34063.

网友A:
多挂一点波形出来,光看这原理图谁能看出来?长的都一球样。。。。挂一下定时电容上的波形;把前面断开,直接接个直流电源输入;这样搞搞,很快就能出结果。。。。 34063假货很多,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