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前辈 用三极管做个测量温度计

楼主(2012-11-15):
我是大二的学生,,听说三极管 可以做温度计,,所以麻烦大家给点建议和办法啊

网友A:
恒流+二极管。20度+100度测电压。差值分度80份

楼主:
谢谢你。。请问是根据二极管的那个公式,  推倒那个 二级管两端的电压和温度t 的关系吗 ???

网友A:
要公式干么,这个准确

楼主:
你的意思 我不是很懂啊,,,恒流+二极管  是温度的变化,,导致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变化吗 。。通过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变化,,来进行温度的测量吗

网友A:
对,基本线性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去试试

网友B:
精度要求不大的时候可以用

网友C:
温度每升高1度,硅管的PN结电压下降2mv,有较好的线性度,响应时间0.2-2S,一般测温范围-50-+150℃。一个三极管或二极管加一个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D:
找粒1N4148就可以了。只是每支你都要工人标定啊。

网友E:
1N4148很便宜,可考虑到人工标定,成本就未必低。

网友F:
一直都听说用普通的二极管做温度计。还没做过。

网友E:
另外,1N4148是玻壳,使用时应该用不透光材料将其封住。光照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A:
老知青都要发达了
光照对Vd影响不大吧

网友E:
15楼:
这个容易验证。
用数字万用表200mV电压档量1N4148两端电压,比较无光照和有较强光照时电压表读数,可达数mV甚至更大。1N4007就不会发生这种现像。

网友G:
一个个测量

网友A:
maychang,怀疑“数字万用表200mV电压档量1N4148两端电压”是反向光电流所致。明天验证一下

楼主:
前辈你好,我理解你的意思,我用二极管做温度计,  温度的变化表现在二极管两端的变化,,但是想数字显示 此时的温度,,这样该怎么做呢,,求指点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好,我理解你的意思,我用二极管做温度计,  温度的变化表现在二极管两端的变化,,但是想数字显示 此时的温度,,这样该怎么做呢,,求指点  谢谢了

网友E:
23楼:
替Lgz说说吧。
A/D转换,将二极管两端电压转换成数字信号,再用单片机处理此数字信号,例如确定零点(零度),乘比例系数,等等,再将计算结果转换为显示码,送数码管或者液晶显示。
如果选用自带A/D的单片机,那么就不必使用A/D芯片。

网友A:
刚才简单实验了一下:光线对恒流下的Vd基本无影响;因200mV档可有微电压,有其它光电效应存在

网友H:
不要单单用一个恒流+PN结,因为Is也是T的函数,但用两个可以测PTAT,可以消除温度敏感性,实践中也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I:
楼主为啥不直接用个热敏电阻呢,价格比二极管低,还不要你标定。当然自己做着玩的不在内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