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放置汉字????

楼主(2012-11-15):
我的PROTELL99已经汉化了为什么不能在PCB上放置汉字啊????

网友A:
PROTELL99已经汉化了和PCB上放汉字完全是两码事啊
PCB上放汉字就安装放汉字的补丁

楼主:
安装放汉字的补丁
哪里有啊

网友B:
四、        安装PCB汉字模块
将附带光盘中pcb-hz目录的全部文件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根目录中,注意检查一下hanzi.lgs和Font.DDB文件的属性,将其只读选项去掉。

网友A: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