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單片機做什麽用

楼主:
上圖看不懂事什麽目的,求高手解答。

网友A(2012-11-15):
接到座子上了

楼主:
額  有人么  幫忙解說下上圖咯。

网友B:
具体做什么的要看其实现的功能,只有电路图没有意义。

网友C:
图太小,标号看不清楚
大概的意思
左边3.3V数据输入,通过单片机,数据再输出 接口为5v电平
要么你献上完整的图纸,源文件最好,

楼主:
左邊衛2.4G無線轉換成數據UTXD URXD輸入通過單片機 控制輸出,用來控制電源芯片的工作。

楼主:
哦 忘記說了  原理就是用2.4無線信號去控制 220V燈的關段與亮度。

楼主:
誰知道具體U5的作用么

网友B:
你不是已经把作用在6、7楼说了么。

楼主:
我說的是整體電路的作用 ,具體數據信號通過 URXD UTXD 進入U5  通過U5來連接U17控制 電源IC。
U5發揮什麽功能不懂啊 。

网友B:
MCU就是通过程序来实现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