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

楼主(2012-11-15):
我用的是SWANTECH_SIM900_EVB_V1.3的开发板,为什么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电源与地是短路的,但是接上电之后还能工作那??

网友A:
那还不挂!

楼主:
我现在就是碰到了这个问题,真惊人了!!你用万用表测试电源与地的时候,确实是短路的,但是你给他上电GSm模块还能正常工作。网络测试灯也能正常闪烁。
真奇怪了1!!

网友A:
那就没有短路。
不代表万用表端接档发出滴滴叫就一定会直连,这个如果阻抗笑道一定程度应该就会鸣叫,万用表上有示数的

楼主:
如果这个说的话就是电源与地线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电阻很小?我仔细看了GSm上的电路。在电源与地线间除了又电容连接就是有个稳压二极管,难道电容与二极管的电阻近似短路?

网友B:
可能是稳压管吧。测试的时候导通啦

网友C:
拆掉管子再测。

网友:
:) 你红黑表笔对调试一下呗。

网友D:
除非数值是零才说明是短路。

楼主:
数值不是0,约又30欧的电阻

网友E:
LZ带电测量的吧

楼主:
没有带电测量的
这点常识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F:
你是不是电源和地之间并有很多电阻?  我的3.3和低就只有25Ω,万用表会响

网友G:
用手摸,看哪个发烫了,坏了,接触过这类的事情。

网友H:
根本就没坏。

网友I:
楼主大惊小怪,只是说明电阻比较低而已,很多设计都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