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鼎阳新一代信号发生器所采用的EasyPulse技术

楼主(2012-11-15):
目前大多数信号发生器的脉冲信号的产生所采用的方法是通过对DDS波形存储器填充原始脉冲数据来实现。根据不同的上升下降沿、脉宽,预先编辑好脉冲波形数据表,DDS就可以输出相应的脉冲波形。这样的脉冲波形边沿、脉宽是可以细调的,也达到低抖动的效果。实现的原理框图如下:

但是也有很大的缺点:
l  上升下降沿会受到频率的影响,在低频时边沿很缓慢;
l  占空比不能做到很小,因为受到波形长度的限制;
l  改变脉冲的频率、边沿、脉宽时,需要重新更新波形数据,那么当波形长度较大时需要长时间来改变脉冲的各个参数。

鼎阳自主创新了一套脉冲发生的算法,就是目前主推的SDG5000系列信号发生器具有的EasyPulse技术。基于这项新的技术,SDG5000信号源能够产生低抖动、不受频率影响的快速上升下降沿;占空比极小;边沿、脉宽可大范围精细调节。原理框图如下:

这项创新的EasyPulse技术克服了上述传统方法的缺点,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l  在很低频率时(小于1Hz)仍然能够输出快速上升下降沿(6ns)的脉冲;
l  低频率时脉宽同样可以保持最小12ns,占空比非常小;
l  不需要更新任何波形数据,脉冲的各个参数可轻松、瞬间改变;
l  边沿、脉宽可大范围调节。

SDG5162信号发生器脉冲信号的技术指标:
周期
最大1000000s:最小25 ns
脉宽
≥ 12ns,100ps分辨率
占空比
0.0001% ~ 99.9999%
上升/下降时间
6ns ~ 6s,100ps分辨率
过冲
< 3%
抖动(周期到周期)
< 100ps(典型值,RMS)

下面通过几个测量来验证EasyPulse脉冲信号的突出性能:
1.如图1,输出1Hz频率脉冲时,EasyPulse脉冲仍然可以保持快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6ns);但是普通的DDS脉冲边沿很缓慢,为毫秒级。

图1 对比1Hz低频率的脉冲信号边沿大小
2. 输出1Hz频率脉冲时,EasyPulse脉冲宽度可以为最小值12ns,占空比极小(小于0.0001%);但是普通的DDS脉冲宽度较大,占空比不能调小。

图2 对比1Hz低频率的脉冲信号占空比大小
3.输出0.1Hz频率脉冲时,EasyPulse脉冲的边沿可以大范围调节,最小边沿6ns,最大边沿可调到6s;普通的DDS脉冲的边沿调节受到较大限制。

图3 对比0.1Hz低频率的脉冲信号的边沿调节范围
4.使用LeCroy示波器测量EasyPulse脉冲的周期到周期抖动,RMS值(测量的sdev值)在100ps以下。

图4 低抖动的EasyPulse脉冲信号
    可以看出基于EasyPulse技术的脉冲信号的各项性能相当出色,可以轻松输出用户想要的参数灵活的脉冲信号。不管是高频率还是低频率,都能保持相当好的脉冲性能指标。深圳市鼎阳科技SDG5000系列信号发生器具有的EasyPulse技术有效地克服了以往技术的缺点,给用户得到完美的脉冲信号,充分地满足了用户的需求。

网友A:
这个需要取决于采样点和采样率吧

网友B:
顶一下,这项技术没怎么了解过,光从上面分析来看,觉得也还可以

网友C:
用过SDG5000这款机器,楼主说的几项都试过,还不错的,性价比很高的一款机器

网友D:
但是也有很大的缺点

网友E:
简单说就是pid系统中微分项,但是这是一种误差较大的做法,和温度后继电路有关,最重要的是幅频特性不好。
波形漂亮了,稳定度和精度丢失了,廉价仪器的做法,校准比较困难,滤波器要求高,特别是负载不同的情况下。
称之为技术或者专利有点像三聚氰胺作为牛奶添加剂一样,没有精度的仪器只能是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