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X51TINY的任务无法删除问题

楼主(2012-11-15):
小弟最近一个小项目,打算用一用RTX51TINY玩玩。源程序大致如下:
void init (void) _task_ INIT         /*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
{
  ...
  os_create_task (KEY);               /* start keyprocess task                */
  os_delete_task (INIT);              /* stop init task (no longer needed)    */
}
void keyprocess (void) _task_ KEY
{
  ...
}
结果在调试的时候,任务INIT始终在运行无法删除。请问高手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INIT = 0
KEY = 1

网友A:
什么叫无法删除

楼主:
可能我术语说的不太准确,就是这个任务在执行一次之后就要永远不再执行了,可是它仍在执行。我不知道用更好的词汇来表达,但我相信高手会理解的

网友A:
注意任务是个无限循环,参照官方例程

楼主:
os_delete_task (INIT);              /* stop init task (no longer needed)    */
官方例程也是在初始化任务中最后一句加上以上语句,就把本任务删除了

网友B:
不是无法删除,而是你什么东西触发了复位,不断重启,所以你感觉这个认为这个任务在跑

这种鸟事俺碰过

网友C:
如果,你有监控到任务1有运行过的话,应该就是:如同9楼所说的,MCU一直在被复位重启了;如果,没有运行过的话,就是任务号没有定义:INIT = 0
KEY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