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上挂很多个i2c主控制接口,怎么区分它们。在线等了

楼主(2012-11-15):
一个单片机要用到很多I2C的口,I2C管脚不是按照规律排列的~
请问:
我先定义
sbit SDA = P0^0;
sbit SCL  = P0^1;

我要怎么操作后,
实现:SDA = P1^0;
         SCL = P1^1;

我感觉好像不太可能:dizzy:

但是那样的话,我就要写十几个一样的I2C头文件,而且这些头文件就只有sbit SDA = xxx;sbit SCL = xxx;中的XXX不同~
请问我后面的理解有问题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有高人来

楼主:
给点提示嘛~

网友A:
I2C是有地址的,不要接那么多,只要有一组即可。

若你确定你要多个的话,操作SDA时 用SWITCH来做,将置低 置高、读取做成底层代I2C函数调用。
如:
void I2C_SetDaPort( uint8_t num)
{
switch(num) // 第几个I2C

case 0x0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好几个物理,地址相同呢,咋办?
那样就要用不同的IO分别接了吧

楼主:
I2C是有地址的,不要接那么多,只要有一组即可。

若你确定你要多个的话,操作SDA时 用SWITCH来做,将置低 置高、读取做成底层代I2C函数调用。
如:
void I2C_SetDaPort( uint8_t num)
{
switch(num) // 第几个I2C
...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谢谢~
就是这个方法~

刚才问了好多人,都不明白我问的什么~

网友B:
器件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器件地址一样~总么办

楼主:
I2C是有地址的,不要接那么多,只要有一组即可。

若你确定你要多个的话,操作SDA时 用SWITCH来做,将置低 置高、读取做成底层代I2C函数调用。
如:
void I2C_SetDaPort( uint8_t num)
{
switch(num) // 第几个I2C
...
引用 网友A:

刚写了几行,这种方法不太可行~
那I2C得多慢呀~
每次一个位发生变化都要执行一个函数~:L
switch()
{
case 0x00:
……
case 0x0a:
break;
}
忒慢了~
没好办法只能在程序里面放10个I2C头文件了~
:'(

楼主:
我看能不能在void I2C_Write_Byte()函数里面就选择好硬件接口;
先试试。

网友C:
如果sbit不是变量的话.还是使用宏定义吧.一下子生产很多函数
# define ... iicread#part# ...

楼主:
switch(num)
                {        case 0:
                                #define SDA SDA_FPGA_First
                                break;
                        case 1:
                                #define SDA SDA_FPGA_Second
                                break;
                        default:
                                #define SDA SDA_FPGA_Second
                              berak;

                }
这样行么?
宏定义可以在运行中使用么?

有警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看明白~
可以写的具体点么

网友D:
硬件没做好的代价就是软件麻烦,楼主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告诉大家一声呵。。。也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部分DEVICE ADDRESS不同的可以共用一个I2C接口~
但是还有7个I2C接口~

网友E:
用宏定义应该可行

网友F:
一组IO口吗?还是多组?

网友G:
一般i2c器件都有地址线的,如24CXX 都有A0 ,A1 ,A2 . 可以设置不同的器件地址,应该可以接8个的,楼主试试。

网友H:
IIC可是总线啊,为什么不总线寻址呢.

网友I:
器件地址不一样   如24c02   A0A1A2可以设置为2的3次方   也就是8个器件地址

写或者读I2C器件的时候是要操作地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接口PIN不一样~
就是有很多根I2C接口~
而且不少器件的物理地址都是一样的哟

楼主:
多组IO口
18# T_X_T

楼主:
很多器件的物理地址一样
20# sxhhhjicbb

网友J:
IIC从器件硬件上要设置为不同地址啊,用一根总线就可连接。软件按IIC协议先发地址来操作不同的IIC器件啊

网友A:
你的速度要求多少,我那样写不会慢多少。 用内联函数的方式来实现,出就多了些指令而以。

网友K:
等待解释。。。

楼主:
不会用内联函数,先学习学习
就是我还是要写不同的SDA1 SDA2 SDA3……?
只是我调用的时候弄个函数,switch一下?
27# Ryanhsiung

网友L:
给你个方法,但估计也节省不了多少书写时间. 最少每口都要定义一个独立的 Readbyte和WriteByte的函数.

#include "stdafx.h"

//有多少个Port就定义多少个ReadBytex 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Byte1()
{
        printf("Reading Port 1\n");
        return 0x11;
}

unsigned char ReadByte2()
{
        printf("Reading Port 2\n");
        return 0x22;
}

//用宏定义封装,便于调用. ##是连接符号. 不一定每个编译器都支持.
#define ReadByte(PORT_NUM) ReadByte##PORT_NUM()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char data,total;

        data=ReadByte(1);
        total=ReadByte(2)+data;

        printf("Total is : %x\n",total);

        return 0;
}

/* 下面是运行结果
Reading Port 1
Reading Port 2
Total is : 33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

网友M:
纠结啥啊,用带参数的宏就搞定,最好IO是一个PORT里的,如果不是一个port,会麻烦一点
e.g.
#define   Ctrl_Port0                   PORTA
#define   Ctrl_Port1                   PORTB
#define   MAX_I2C_NUM            3
typedef struct        I2C_ASSIGNMENT
{
        BYTE                usePortA;
        BYTE                clk_index;
        BYTE                sda_index;
}I2C_Assignment;

I2C_Assignment   I2C_Array[MAX_I2C_NUM];
#define   SET_CLK(index)    SETBIT(I2C_Array[index].usePortA?Ctrl_PORT0:Ctrl_PORT1,I2C_Array[index].clk_index)
#define   SET_SDA(index)    SETBIT(I2C_Array[index].usePortA?Ctrl_PORT0:Ctrl_PORT1,I2C_Array[index].sda_index)

估计也就节省点代码,时间上比调用函数好些吧

网友N:
用宏有些编译器可能不支持,可以用函数指针,封装好IO的读写,代码简洁,速度也比直接CASE要快。

网友A:
32L的想法不错,感觉还差了点,支持端口不多啊!  我觉的可以将还是以32L结构体的方式来实现,不过里面加的就应该是指针了,指向那个PORT,再加几个参数,指向那个具体的位。

楼主:
谢谢大家~
的确是没有好办法~
所有I2C读取/写入的数据也很少,所有管脚加起来就4K左右吧。

仔细琢磨了下,发现画原理图的时候有点问题,其实很多管脚都可以合并的~不过做第一版,这样弄也可以,就是有点罗嗦。

还真没什么好办法,只有一个一个的读/写~

网友O:
:L I2C是总线 任何一个器件出低电平都将拉低总线的电平 寻址寻器件地址就可以 不是来改SDA和SCL对应的端口

楼主:
你们看明白问题哟~
我说的是物理层连接不同~
36# demaxiya

网友P:
每个IIC器件的地址都不同的,直接挂在一个总线上就行了啊。
在编程的时候通过地址选择设备就OK了。
不要那么麻烦的。

网友F:
地址线区分啊

网友F:
不懂为什么把器件地址搞成一样,人家A0,A1,A2,就是为了区分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