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联网产品的音频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12-11-15):
各位亲朋好友、大哥大姐,大家好!我在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烦请给位帮帮忙。。这个项目是汽车远程诊断,我们做的是市场上最新的产品。。。。音频方面,它具有的功能是在汽车里可以一键打电话,并且有TTS语音合成模块播报一些服务信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1、喇叭出来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刺耳,有时还能听到“嗤嗤”声,估计是噪声、高频部分引起的吧,想让它的声音圆润点,怎么去解决?
2、打电话时的通话声音比语音合成模块播放的声音小的多,如果通过GPRS模块AT命令调高通话音量,那么麦克风的声音接收效果又不好了,怎么才能让通话声音大点,而且麦克风接收效果不变差?
3、在汽车里跟别人通话时,对方在说话时,能听到他自己说话的回音。原因应该是他那边说话,通过或喇叭放出来,同时声音用跑进麦克风,传回到他那边。请问,这种声音反馈问题如何解决?
现在功放和喇叭选用的2W,产品贴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面。
谢谢各位帮忙,我会记住你们的。。

楼主:
刚才的GIF图片不清晰,重新上传一张。语音模块的声音输出、GPRS模块的声音输出 都是汇总到功放(AW8735)的输入端,功放模式选择免提模式。

网友A:
1、为了抗干扰,汽车一般使用平衡方式传输音频信号,建议在音源和功放之间用音频变压器隔离,使之与音源输出方式无关并滤除高频杂波。
2、和3、是同一个问题,用专门的移相免提芯片消除回授,或者用DSP做,算法几句话讲不清楚,自己搜一下。

网友A:
图片不清晰是因为网站设置了对大于规定幅面的图片自动缩图,点击小图可看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