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直接驱动lcd

楼主(2012-11-15):
我想用mcu直接用io口驱动段式lcd液晶屏
1.我想知道com和seg点通那个段,用两根5v线连接任意一个com和seg,结果不是出现一个段亮,而是出现几个段亮,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连接时其他com和seg是悬空的,有什么简单快捷的方法测出段码
2.我查资料发现单片机io口连接com时,一般都连接有两个上下拉电阻,这样有1/2bias电压,(为什么需要有一个1/2bias电压不懂?)可以不接电阻,io口直接连到com口吗也就是只有1和0两个状态,没有1/ 2的状态,
谢谢!

网友A:
建议先做静态的,再扩展成4COM的

网友B:
LZ要先看看段码LCD的驱动原理,网上很容易查到电路。我一般驱动1/3bias的,duty可以好多个,最多用过8个COM的,驱动效果很好。用5V的MCU驱动3V的比较容易做。IO做COM和SEG配合可以输出3个阶梯波驱动的。就是要比较多电阻,每个IO两个电阻。比如4个COM16个SEG,要20个IO,40个电阻。

网友C(2013-07-18):
多看看网上资料,,很多的,,1/2b,1/4d

网友D:
这一块没尝试过,期待楼主有突破。。。

网友E:
1/2偏压的可以用IO口模拟COM口,实现1VDD,1/2VDD,VSS三种电压状态,是因为LCD只能工作在交流方式下,自己查资料看一下,SEG口是不用接电阻的。理解了就好做了,其实很简单的。最好是找个会做的同事给你讲解一下,再看一下例程,就明白了。

网友C:
呵呵,,建议去看看,,圈圈大神的帖子,,你会有启发的

网友F(2016-06-21):
引用 网友C:
呵呵,,建议去看看,,圈圈大神的帖子,,你会有启发的

请问是那篇**了,我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G:
我们的MCU带LCD/LED驱动,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