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MSP430 LaunchPad 使用问题

楼主(2012-11-15):
本人用MSP430 LaunchPad 开发板,发现烧了一次程序之后再也没有成功过了,IAR 软件提示这样的错误

楼主: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用CCS 也是下载不了程序了

楼主: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用CCS 也是下载不了程序了,求解

网友A:
程序能够正常编译吗?....

楼主:
程序能正常编译的

楼主:
有没有那个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B:
C/C++ compiler 里也要设置一下产生调试信息. 你试试? 我不确定. 或者你可以看看手册中对 [e59] 错误是怎么描述的?? 还有Linker 里 output 格式对吗? 我的设置成.d43格式.:)

楼主:
好的谢谢 我先试试

楼主:
好是不行

楼主:
仿真器固件怎么更新啊

网友C:
检查一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