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时序verilog如何实现

楼主(2012-11-15):
请问这个时序用verilog如何实现?
要求T_delay越小越好,可以为0.
T_dead为50 - 100ns
严格要求Ton_IN = Ton_HG
时钟输入为100Mhz。不能再倍频了。
小弟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算什么呢?

楼主:
我考虑主要是IN的信号不确定,因为总时钟是100Mhz,所以对于FPGA来说小于10ns的信号无法辨别

网友A:
哦。有点意思。

网友B:
等大牛来关注解决,留下脚印

网友C:
等大牛来关注解决,留下脚印
引用 网友B:
没心气了。

网友D:
我是菜鸟,对三个信号利用时钟信号,分别产生,或利用状态机分别尝试三个信号

网友E:
这个不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