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总线加密器件被仿制的可能性有多大?

楼主(2012-11-15):
用18B20或同类器件儿做加密用,用里面的唯一ID,但不知道这个单总线的件儿能否被别人用MCU或FPGA或什么其它的给仿制了向我的MCU发同样的序列号?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加密最有效的是:冗余信息加密法。即:
    密文隐藏在大量的信息当中,**难度就无限增大。
    比如:
    密文放在通信数据中,如果只放在单个数据包中,就相对比较容易**。
    如果密文放在N个正常数据包中,再进行排列、组合、计算等,解密的人,想从这些杂乱无章的信息中找到密文,堪比大海捞针。

楼主:
我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了,只不过是CPU内部没有flash,用它做一个总控中心,这样外围只有通讯接口和显示外设,外用的flash 又不能加密,所以,没找到合适的加密手段。
楼上:如果你用的加密器件被别人仿真的话,那里面的密文就等于没有一样。什么算法都等于0。

网友A:
网络游戏中的数据都是这么加密的,没见到有几个游戏真正被**了。
    网络游戏被**的,基本上是因为内鬼造成的。
    想像一下,TCP/IP通信的数据是可以全部拦截的。
    在一款游戏的密码验证数据中,共256个字节,其中只有40个字节是经过加密的密文,其余的,都是软件生成的随机数。
    请你从中找出密文来,你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