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波形这样正常么

楼主(2012-11-15):
TMS320C6747使用了一个24M的无源晶振,示波器在OSCIN抓出的波形很规则的正弦波,OSCOUT抓出的波形有失真。另有一个50M的有源晶振,无论上板还是单独测试,测试的波形也有失真,这是晶振不好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啊 还是其他信号干扰了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吧,估计还是线路问题,应该与晶振无关

网友C:
测量晶振要把示波器表笔拨到10M电阻状态,这应该是个方波输出!

网友D:
怀疑线路问题

网友E:
跟晶振没关系的,24MHz的那个基本正常的,50MHz的肯定是电路上的问题啦

网友F:
电路上没有表现出什么问题吗,芯片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G:
自己认为晶振应该不会有问题,可能是电路有比较大的干扰,或者电路不稳定。

网友A(2013-01-05):
应该是负载电容不合适。换一个试试

网友H:
先换个50M晶振试试,最好已确定好得晶振。这样你就可以确定来自于那里,接下来就简单啦

网友I:
应该是线路干扰问题,仔细检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J:
供电的原因吧 你查一下了吗 还有电容也要检查

网友K:
测试的时候你接的是晶振的地吗,不过芯片应该能够正常工作。是在不行你就得对晶振电源和地做点处理了,去干扰。

网友L(2014-03-10):
表笔的输入电容问题,应该

网友M:
检查你的下载线, 电压,  以及单片机工作时的电压,检测偏差大小。

网友N(2015-05-07):
示波器带宽不够,用500m示波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