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串口电路RTS和CTS是否需要,三线制通讯能成功吗?

楼主(2012-11-15):
小弟接触串口通讯不深,试过max232串口电路三线制可以成功传输数据;现在想使用max3232进行通讯,参考电路如下:

RS232端有四根信号线,TX\RX\RTS\CTS,在max232电路中三线制没考虑rts、rts是正常的,不知道在max3232电路中去掉rts和cts这两个信号线,会对串口通讯产生什么影响?或者如何利用三线制成功实现max3232电路?谢谢!

网友A:
楼主的隐藏性广告,高度考验匠人大叔的智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误解了,那个是粘贴的时候没有编辑好,纯粹请教而已

网友A:
RTS和CTS是串口的流控制线,俗称握手线,主要用于协调收发两方的缓冲,欲知详情,请参考原来的电话Modem的资料,现在很多串口通讯都没有用这两根线了。所以用不用得起,是你自己的应用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线本身的意义我查过,但是没做过测试,max3232按照上面的接法,rts、cts悬空不接,仅仅利用RX、TX、GND三线制可以进行串口通讯吗?

网友A:
已经说了,与你的应用有关,你的应用有没有设计流控制,我不知道。

网友A:
如果你是用串口助手看单片机串口发上来的数据,那么已经可以工作了,请你仔细学习一下串口流控制相关内容。

楼主:
谢谢前辈指教,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