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输入输出位宽一致的复数乘法器实现

楼主(2012-11-15):
想请问下   如何实现输入输出位宽一致的复数乘法器? 每次计算出的结果如何量化?
有没有人了解,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这个用DSP做应该。我记得。

网友A:
XILINX 有IP,叫complex multiplier

网友B:
恩,呵呵,猴哥,V5

楼主:
3# GoldSunMonkey 但是我不知道最后应该输出哪些bit是最有效的。(要求输出与输入的bit位宽一致)

现在准备不用ip核来做,用了三个乘法器实现的那种方法,就是不知道怎么确定输出的有效bit。  大家怎么看,有什么建议吗?谢谢了

网友A:
那你弄成乘法+加法,有效位是你自己定的。

网友A:
上面是我的想法

楼主:
en   是的,谢谢了,有段时间没来了,,呵呵

网友C:
--************************************************************
-- widthDAT 数据的位宽 ; widthRF 为旋转因子的位宽
-- 实现了一个复数和旋转因子的相乘操作 yi+yq*j=(xi+xq*j)*(cos-sin*j)
--************************************************************

-- 修改ccmul,使与旋转因子相乘后数据的位数不发生变化 2007.11.24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library lpm;
use lpm.lpm_components.all;

use work.mypackage.all;

-- This entity has an attentuation of 1 bits.
-- This entity has a delay of 2 clock cycles.

entity ccmul is
    generic(widthDAT:NATURAL:=16; widthRF :NATURAL:=16);
    port(
        clk          :in std_logic;
        enable       :in std_logic;
        cos ,sin     :in std_logic_vector(widthRF-1 downto 0);
        X            :in std_logic_vector(2*widthDAT-1 downto 0);  -- 输入复数
        Y            :out std_logic_vector(2*widthDAT-1 downto 0));
end ccmul;

architecture rtl of ccmul is

       constant widthMUL : NATURAL := widthRF+widthDAT;
       signal xi,xq      :std_logic_vector(widthDAT-1 downto 0); -- 两级加法扩展2位
       signal cos_reg,sin_reg:std_logic_vector(widthRF-1 downto 0);
    signal xic,xqs,xqc,xis:std_logic_vector(widthMUL-1 downto 0);
       signal xich,xqsh,xqch,xish:std_logic_vector(widthDAT-1 downto 0);
    signal enable0,enable1:std_logic;

begin

    rrmul1:lpm_mult
       generic map(lpm_widtha=>widthDAT,lpm_widthb=>widthRF,
               lpm_widthp=>widthMUL,lpm_widths=>1,
               lpm_representation=>"signed")
    port map(dataa=>xi,datab=>cos_reg,result=>xic);
    rrmul2:lpm_mult
       generic map(lpm_widtha=>widthDAT,lpm_widthb=>widthRF,
               lpm_widthp=>widthMUL,lpm_widths=>1,
               lpm_representation=>"signed")
    port map(dataa=>xq,datab=>sin_reg,result=>xqs);
    rrmul3:lpm_mult
       generic map(lpm_widtha=>widthDAT,lpm_widthb=>widthRF,
               lpm_widthp=>widthMUL,lpm_widths=>1,
               lpm_representation=>"signed")
    port map(dataa=>xq,datab=>cos_reg,result=>xqc);
    rrmul4:lpm_mult
       generic map(lpm_widtha=>widthDAT,lpm_widthb=>widthRF,
               lpm_widthp=>widthMUL,lpm_widths=>1,
               lpm_representation=>"signed")
    port map(dataa=>xi,datab=>sin_reg,result=>xis);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enable='1')then
               xi <= X(2*widthDAT-1 downto widthDAT);
               xq <= X(widthDAT-1 downto 0);
               sin_reg <= sin; cos_reg <= cos;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begin
        enable0 <= enable;
        -- enable1 <= enable0;
        wait until clk='1';
    end 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enable0='1')then
               xich <=xic(widthMUL-1 downto widthRF);
            xqsh <=xqs(widthMUL-1 downto widthRF);
            xqch <=xqc(widthMUL-1 downto widthRF);
            xish <=xis(widthMUL-1 downto widthR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enable0='1')then
               Y(2*widthDAT-1 downto widthDAT) <= signed_add(xich,xqsh);
            Y(widthDAT-1 downto 0) <= signed_sub(xqch,xish);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本文来自:我爱研发网(52RD.com) - R&D大本营
详细出处:http://www.52rd.com/Blog/Archive_Thread.asp?SID=11833

网友C:
希望对你有帮助   多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