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2-11-15):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
老师要求我们用单片机做一个数字温度计
要求传感器的温控范围0-100 C°
误差小于0.1 C°
我找了很多传感器
但是都达不到那个误差小于0.1的要求
去各位推荐一个

网友A:
你可以看看AD7420 虽然标称精度0.25度,但是由于分辨率能达到0.0078℃,重复性能达到0.015度,迟滞更小,这样的话,通过在0度和100度进行标定,完全能达到0.1度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7420 在protues里面找不到这个元器件噢
我这里只有这些

网友A:
是ADI的数字温度传感器,比较新的器件,没有也很正常,你去adi网页上下载资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 我截图出来那些是不是都不符合这个要求?

网友A:
分辨率有点低,而且重复性,迟滞都没有标,我看很难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GE 的ZTP-135SR 温度传感器可以试试,误差比较小。

网友C:
LZ应该是只做仿真,那就不知道要精度有什么用
10K NTC热敏电阻,Pt100,Pt1000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D:
变压器 7805+PT100 +ad0809+51单片机+4位数码管显示
我记得当时的毕设我做的这个
全部洞洞板焊接的。

网友E:
普通的18B20就可以了,那么复杂做什么

网友F:
我来看看,上面说的好多型号

网友G:
估计你的老师连精度和分辨率都没有搞清楚。

网友H:
PT100 1/3B级精度的。恒温槽标一下

网友I:
可以用适当的热电偶,然后标定一下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J:
TMP275 ti的可申请样片,精确度0.0675

网友K:
先弄清楚精度和分辨率的关系……

网友L:
2L正解,按楼主的要求,不标定直接能用的只有ADT7420和ADT7320两个芯片。

PT100,PT1000或者其他芯片都要标定,有的即使标定也不能保证长期漂移小于0.1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