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运放供电问题

楼主(2012-11-15):
典型的反相电路·运放使用正电源供电·输入信号是正·那么输出是不是负值···
··
··我知道不会是负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晶体管共射放大电路·正电源供电·为什么输出能够倒向·而运放不能够·
···
我知道是晶体管因为有静态工作点的问题·但是运放就没有吗?

楼主:
还有为什么功放就可以正电源供电···输出是正弦波·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运放的内部电路就清楚了,
正电源 共射级也不能输出负值啊,你说的倒向是 增减量的问题
静态工作点主要是相对交流信号来说的,运放也有啊

网友B:
倒向是相位的问题,与正负没关系,任何电路没有负参考端都不可能输出负电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共射极三极管放大如果集电极隔直的话可以输出负压吧

网友D:
假如你设定一个工作点为半电压(作为参考点),那就可以是负的了啊

网友E:
单电源(指正电源)供电的反相放大器输出信号当然不会是负值了,只是信号的相位和输入信号是相反的,加隔直电容后可以得到纯交流信号。
至于楼主这句话:“晶体管共射放大电路·正电源供电·为什么输出能够倒向·而运放不能够”——显然楼主没有亲手做做实验,运放当然能够倒相,用反相放大器即可。另外注意隔直电容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做了试验才有疑问的···我用运放搭接的反相放大电路·正电源供电···正弦波输入·输出波形消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我用运放搭接一个1:1的反相电路·输入是正弦波·那么反相后输出是不是也是正弦波·

实际观察是底部波形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例如我用运放组成一个1:1的反相电路·输入是直流1V电压吧·如果倒向那是不是-1V电压?
前提是正电源供电·

网友F:
9楼:
你若用晶体管共射放大电路,输出同样削底。
在2楼所说的正电源功放,也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懂为什么···我静态工作点设置好后··加正弦信号·输出会削底吗?··信号不是托载在直流电平上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LM386功放确实可以单电源供电···输入正弦波·输出是不削底的··这个我做个试验······
不知道为什么···求解释·

网友F:
13楼14楼:
LM386在片内输入级使用PNP管,因此输入共模电压允许到-0.4V。输出是如你所说“托载在直流电平上的”,所以输出必须与负载(扬声器)串联电容。
你在1楼所说的使用单电源的运放反相放大器,若运放同相输入端加上合适的偏置,输出端串联电容,也可以如LM386一样不削底。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做了试验才有疑问的···我用运放搭接的反相放大电路·正电源供电···正弦波输入·输出波形消底···
引用 楼主:

出现切顶(不论正负)失真,说明运放输出级饱和了,应降低输入电平或降低增益,也可以提高运放的供电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好像明白了···就是说运放直接加信号是无法出现负值的···如果在加载信号的前提下·加一直流偏置·输出串联电容·就能输出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