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5V转换为0-3.3V

楼主(2012-11-15):
请问各位大侠推荐一个交流信号采集电路,将-5V-5V的电压信号转换为0-3V范围内的交流信号,然后进入ADC采集

网友A:
两级:运放减法反比例缩小 + 反相

楼主:
是不是第一级进行反比例缩小,在进行减法运算,通过两级运算是信号在-3v--0v范围内,再进行反相?谢谢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案是先用电阻分压,信号转成-1.5~1.5V,然后反相放大,1倍增益,同相端接1.5V参考电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