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几个字母简称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16):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这个时候Vdd仅仅是给器件内部的数字或模拟系统供电,而Vcc是给包括外设和内部系统供电,所以Vcc的电压必须比Vdd高。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4、一般来说VCC=模拟电源,VDD=数字电源,VSS=数字地。
GND 我就不说了。

网友B:
补充:GND是ground:lol

网友C:
说的很好啊

网友D:
简单电路VCC=VDD VSS=GND,
呵呵,以二楼所说为主。

网友E:
2L的解说非常详细。。

网友F:
嗯 二楼V5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