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这种骨架?

楼主(2012-11-15):
COM, FIR, ST, RS
请问谁有这种骨架? 不好意思,各位,一开始不知如何上传.first399@tom.com
1571419451@qq.com

网友:
陶瓷的?塑料的?怎么看起来好像环牛。。。

网友A:
这个骨架是非标的,估计很难找。铁芯/磁芯的尺寸如果是确定的话,那拿相配的其它骨架也一样用,不一定要一模一样。

楼主:
是塑料的, 英国产品上的

是变压器上的字: AXIS
下面三个是标准的
t1018827
t1010760
t1023330

下面两个是非标塑料骨架, 如图示.
t1023334
t1015657

网友A:
如果有一定的量,可以开个模来做,这样的模具并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