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自激振荡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11-15):
LC 电容自激振荡电路,为什么产生不了标准的正弦波?求高手解释!~
附图:

网友A:
楼主先贴个图吧

网友B:
产生很好的正弦波并不容易。
楼主不贴图,说明各元件参数等等,没办法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填加图
什么条件才能产生标准的正弦波呢??

网友B:
5楼:
等幅振荡(幅度稳定不变)的条件是相移为0、360、720……度,环路增益等于1。
但环路增益等于1是无法产生振荡的。产生振荡的过程是幅度从小到大逐渐增加,所以环路增益必须大于1。那么幅度稳定靠的是幅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自动减少,减少到1时幅度即稳定。
你的电路,上电后产生了振荡,环路增益当然大于1。环路增益的减少是因为幅度大到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进入饱和区和截止区,这样就会切峰,波形不再是正弦。
显然,环路增益应该稍稍大于1以产生振荡,但不能大得太多。环路增益比1大得越少,切峰越少,波形越接近正弦。
若希望得到更好的正弦波,就需要采用非线性元件,例如热敏电阻,反并联的二极管等等来实现幅度增加就使环路增益减少,使振荡未切峰时环路增益就降到等于1。具体方法可见《电子电路基础 谢沅清》p.418开始,或《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 康华光 第5版》p.434开始。那里讲的是RC振荡电路,但稳幅方法也适用于LC振荡器。
对你的电路,输出从C1上端取,波形好于从C2上端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具体该怎么改电路呢?有产生正弦波的电路可以参考吗?